[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26】怎样延长AC-DC模块关机延迟时间?

楼主(2015-08-26):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怎样延长AC-DC模块产品关机延迟时间?

网友A:
需要在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入端也就是整流后加入比较大的电解电容,理论上讲,电容越大,延时越长。但是电容越大,对交流输入要求的启动电流越大,需串入电阻来抑制启动电流。具体参数根据实际需要计算

网友B:
外围电路的输入端接市电,输出可等效为直流电源,接在ACDC开关电源的L、N上。C1要根据实际负载、输入电压以及所需要的保持时间来确定,没有明确的推荐值。由于增加了C1,开机冲击电流会增大,R1可以用来减小该冲击电流,可以选择3W的绕线电阻,阻值大致在2~7.5欧姆之间。对于D1,可以选1000V、电流在1.5A及以上的整流桥,另外整流桥能承受的冲击电流(规格书中有说明)应大于实际电路中的冲击电流。

网友C:
AC-DC模块产品关机延迟时间,即AC-DC开关电源的掉电保持时间,在实际的工程环境中,输入电压是固定的。对某一款具体的AC-DC电源产品来说,内部输入滤波电容Cin、DC-DC部分最低工作电压Vin_min、效率η都已无法改变,所以,电源本身的掉电保持时间无法改变。唯一能调整的是在电源前端再接一级整流滤波,外接的滤波电容与电源内部的输入滤波电容是并联关系,等效增加了Cin,增加了掉电保持时间。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AC输入端再加入一级整流滤波电路,如果是DC侧要求的话可以在容量范围内选择一下后级的滤波电容

网友E:
从设计角度来说一般加大输入电容的容值可以延长关机延迟时间中输出电压不变的时间段,加大输出电容可以调整关机延迟时间中电压下降时的斜率从而达到延长关机延迟时间的目的。

楼主:
【参考答案】:“关机延迟时间”的技术手册指标为“掉电保持时间”,一般的AC/DC 产品为80mS(typ),主要影响因素是后端接的负载大小和其前端的电容,一旦系统负载固定,只能通过增加前级电容来增加掉电保持时间。

网友F:
保护延迟时间。

网友G:
放个大电容

网友H:
是用个容量大的电容吗?

网友I:
延迟保护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延迟保护时间吗?

技术手册上一般为:掉电保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