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多任务系统?

楼主(2015-08-26):
什么是多任务系统?

网友A:
就像我们用电脑时可以同时听歌, 上网, 编辑文档等。 在多任务系统中, 可以同时执行多个并行任务, 各个任务之间互相独立。通过操作系统执行任务调度而实现宏观上的“并发运行”。 从宏观上不同的任务并发运行, 好像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的 CPU 一样。

网友B:
其实在单一 CPU 的情况下, 是不存在真正的多任务机制的, 存在的只有不同的任务轮流使用 CPU, 所以本质上还是单任务的。但由于 CPU 执行速度非常快,加上任务切换十分频繁并且切换的很快, 所以我们感觉好像有很多任务同时在运行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多任务机制。

网友B:
多任务的最大好处是充分利用硬件资源, 如在单任务时(大循环结构, 如大部分 51程序) 遇到 delay 函数时, CPU 在空转; 而在多任务系统, 遇到 delay 或需等待资源时系统会自动运行下一个任务,等条件满足再回来运行先前的任务, 这样就充分利用了 CPU,提高了效率。

网友B:
所谓单任务系统是指内存中每次只存放一道程序,处理器也只运行这一道程序。这种系统的管理很简单,不存在高度管理的问题。但是这种单任务系统,对CPU的利用率极低。其原因是CPU经常要与外界交换数据,即进行输入/输出(I/O)操作。而CPU的速度很快,外部设备的速度很慢,因此CPU除了花很少时间执行程序外,大部分时间在等待外设的输入/输出操作。

网友C:
为了解决这种CPU利用率低下的问题,提出了“多道程序设计”的概念。所谓多道程序设计是指允许多个程序同时进入一个计算机系统的主存储器并运行这些程序的方法。多道程序系统也称为多任务系统。

网友C:
多道程序,即同时把几个程序放入内存,分时共享一个处理器。处理器先对第一道程序进行处理,当它需要输入/输出时,处理器在处理完输入/输出请求后便转向第二道程序,此时第一道程序的输入/输出的操作与第二道程序的处理并行。当第二道程序要求输入/输出时,又转向第三道程序,使第三道程序的处理与第一、第二道程序的输入/输出操作并行。这种情况下,CPU将经常处于忙态,效率得以提高。
        DOS系统是单任务系统,OS/2、WINDOWS系统是多任务系统。

网友D:
长见识了

来自iPhone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