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按键自加1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8-26):
void  processK1_add(void) //目标:实现按键自加1   但是只能实现 1和8.如果把i用全局变量取代,就会变成双数正确,单数乱码。
{
uchar i;
i = led_buff_CT[3-scan] + 1;  //led_buff_CT[]初始化是{1,0,0,0}存放CT变比,(3-scan)相当于闪烁位
                                  取闪烁位的值加1 赋值给i
if(i==10)
{
i = 0;
}
led_buff_CT[3-scan] = duan[i];//duan[i]是存放0--9数值的数组,i为几,相当于duan[i]为几。
                                闪烁位的值存放在相应的CT变比数组

led_buff[3-scan] = duan[i]; //led_buff[]为显示的数组,相当于闪烁位数字自加1后显示在数码管上。
display();                // 显示函数,替代延时函数
display();
display();
}

楼主:
问题在i = led_buff_CT[3-scan] 中,  这个数组的值读取不出来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小白看不懂,路过顶

网友B:
实在无法理解你这个是干嘛用的//led_buff_CT[3-scan]
如果只是单纯的一个数码管,用数组干嘛?还有,scan是什么?
如果你这个是表示4个数码管,那你只给其中一个赋值了。

按照我对你这段代码的理解
duan[]={0,1,2,3,…,9};
led_buff[]={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至于led_buff_CT[]。。。。我们暂且不看它可好,如果你能说明白它干嘛用的,我可以帮你。
还有,你按键加个消抖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加。。。
希望你能看懂,如果不懂附上全代码,我可以帮你改。
void processK1_add(void)
{
        uchar i;
        i ++;//按键自增
        i = i%10;//只显示0~9
        led_buff[3-scan] = duan[i];
        display();//希望你这个函数里面是显示led_buff[];
        display();
        display();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无法理解你这个是干嘛用的//led_buff_CT[3-scan]
如果只是单纯的一个数码管,用数组干嘛?还有,scan是 ...

已经解决了。 那个数组是用来存储一个变量值,可让以后要用的时候直接调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那个数组是用来存储一个变量值,可让以后要用的时候直接调用。 ...

谢谢了,最近在忙另外一个问题。没注意看回复。  我在做一个交流的三相电压表,现在校验这块实在不懂,能问下你会吗?求教一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