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多任务?

楼主(2015-08-26):
如何实现多任务?

网友A:
只有一个 CPU, 如何在同一时间实现多个独立程序的运行? 要实现多任务, 条件是每个任务互相独立。 人如何才能独立,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任务也一样, 如果一个任务有自己的 CPU, 堆栈, 程序代码,数据存储区, 那这个任务就是一个独立的任务。

网友A:
首先是程序代码, 每个任务的程序代码与函数一样, 与 51 的裸奔程序一样, 每个任
务都是一个大循环。
void task ( )
{
        //initialize
         while(1)
          {
                //your code
           }
}

网友B:
如果一个任务正在运行某个公共函数时(如 Printf), 被另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抢占,那么当这个高优先级的任务也调用同一个公共函数时, 极有可能破坏原任务的数据。因为两个任务可能共用一套数据。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常采用两种措施:可重入设计和互斥调用。
可重入函数中所有的变量均为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在调用时临时分配空间, 所以不同的任务在不同的时刻调用该函数时, 它们的同一个局部变量所分配的存储空间并不相同(任务私有栈中), 互不干扰。 另外, 如果可重入函数调用了其他函数, 则这些被调用的函数也必须是可重入函数。
互斥调用稍后说明。

网友B:
然后是数据存储区, 由于全局变量是系统共用的, 各个任务共享,不是任务私有,所以这里的数据存储区是指任务的私有变量, 如何变成私有? 局部变量也。 编译器是把局部变量保存在栈里的, 所以好办,只要任务有个私有的栈就行。

网友C:
有专门的调度器,进行调度可以实现多任务,或者裸奔的中断其实也是多任务

网友D:
对,中断就是一种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