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雾化器

楼主(2015-08-26):
现在有一个24V超声波雾化器,想知道该怎样控制雾化器的功率输出,是否可以通过PWM控制可控硅来实现?

网友A:
具体到产品或者芯片啊

网友B:
可以用PWM控制功率管的方式,很多产品都是这样。

网友C:
不会用可控硅的,由晶体管或MOS管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用可控硅的,由晶体管或MOS管驱动的。

为什么不能用可控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到产品或者芯片啊

要做一个网上卖的那种蒸脸器啊

网友D:
你好 我这有性价比挺高的单片机,特别适合用在蒸脸器上,有兴趣了解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可控硅呢?

那还用说,不合适呗,自己画出电路来分析。

网友E:
周期性的开关输出,楼主可参考现在常见超声清洗机的设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可控硅呢?

可控硅只能导不能出现连续的PWM

网友G:
参考亚都加湿器?

网友H:
刚研究过别人的设计,就是用PWM控制功率的

网友I:
这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