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操作系统

楼主(2015-08-26):
什么是计算机操作系统?

网友A:
操作系统是一种为应用程序提供服务的系统软件,是一个完整计算机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层次来看,操作系统位于计算机硬件之上,应用软件之下。所以也把它叫做应用软件的运行平台。

网友A:
μC/OS-II 的软件定时器算法分析
μC/OS-II 中软件定时器的实现方法是,将定时器按定时时间分组,使得每次时钟节拍到来时只对部分定时器进行比较操作,缩短了每次处理的时间。但这就需要动态地维护一个定时器组。定时器组的维护只是在每次定时器到时时才发生,而且定时器从组中移除和再插入操作不需要排序。这是一种比较高效的算法,减少了维护所需的操作时间。

网友A:
定时器管理所需的数据结构

一旦定时器被建立,一个定时器控制块(OS_TMR)就被赋值了。定时器控制块是定时器
管理的基本单元,包含定时器的名称、定时时间、在链表中的位置、使用状态、使用方式,
以及到时回调函数及其参数等基本信息。

网友B:
操作系统是靠近硬件的软件层,其功能是直接控制和管理系统资源(包括软件、硬件)。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在操作系统的管理和控制下,其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从用户观点看,引入操作系统后,计算机系统成为一台硬件系统功能更强、服务质量更高、使用更方便的机器。操作系统与其他系统软件一起向用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用户无需了解许多与硬件和系统软件的细节,就能方便的使用计算机。

网友B:
操作系统在硬件系统上运行,它常驻内存内,并提供给上层两种接口:操作接口和编程接口。操作接口由一系列操作命令组成,用户通过操作接口可以方便地使用计算机。编程接口由一系列的系统调用组成各种程序可以使用这些系统调用让操作系统为其服务,并通过操作系统来使用硬件和软件资源。所以其他程序是在操作系统提供的功能基础上运行的。

网友C:
系统应用层由一系列的语言处理程序和系统服务程序构成。这些程序不是常驻内存的,而是存放在磁盘或其他外存储设备上,仅当需要运行这些程序时,才把它们装入内存。应用程序的主要功能是为用户编制应用软件、加工和调试程序以及处理数据提供必要服务。
系统应用层程序在操作系统的支持下工作,它们一般都使用机器指令以及操作系统提供的系统调用来编制程序。对上层它们提供了编制源程序的语句和语法或调试命令、系统维护命令等。

网友C:
统应用软件层的程序有效地扩充了计算机系统的功能。它们与操作系统一起组成系统软件整体,起到了简化程序设计、扩大计算机处理能力、提高计算机使用效率、充分发挥各种资源功能的作用。因此,可以把这些系统应用程序看作是操作系统功能的延伸,甚至可以把它们看作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它与操作系统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运行环境与普通用户应用程序一样,它们仍然要通过操作系统才能使用和控制系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