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是什么?

楼主(2015-08-26):
CAN 是什么?

网友A:
CAN 是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的缩写(以下称为 CAN),是 ISO*1 国际标准化的串行通信协议。在当前的汽车产业中,出于对安全性、舒适性、方便性、低公害、低成本的要求,各种各样的电子控制系统被开发了出来。由于这些系统之间通信所用的数据类型及对可靠性的要求不尽相同,由多条总线构成的情况很多,线束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为适应“减少线束的数量”、“通过多个 LAN,进行大量数据的高速通信”的需要, 1986 年德国电气商博世公司开发出面向汽车的 CAN 通信协议。此后, CAN 通过 ISO11898 及 ISO11519 进行了标准化,现在在欧洲已是汽车网络的标准协议。
现在, CAN 的高性能和可靠性已被认同,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船舶、医疗设备、工业设备等方面。

网友A:
多主控制
在总线空闲时,所有的单元都可开始发送消息(多主控制)。
最先访问总线的单元可获得发送权( CSMA/CA 方式*1)。
多个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时,发送高优先级 ID 消息的单元可获得发送权。

网友B:
消息的发送
在 CAN 协议中,所有的消息都以固定的格式发送。总线空闲时,所有与总线相连的单元都可以开始发送新消息。两个以上的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消息时,根据标识符( Identifier 以下称为 ID)决定优先级。 ID 并不是表示发送的目的地址,而是表示访问总线的消息的优先级。两个以上的单元同时开始发送消息时,对各消息 ID 的每个位进行逐个仲裁比较。仲裁获胜(被判定为优先级最高)的单元可继续发送消息,仲裁失利的单元则立刻停止发送而进行接收工作。

网友C:
系统的柔软性
与总线相连的单元没有类似于“地址”的信息。因此在总线上增加单元时,连接在总线上的其它单元的软硬件及应用层都不需要改变。

网友C:
通信速度
根据整个网络的规模,可设定适合的通信速度。
在同一网络中,所有单元必须设定成统一的通信速度。即使有一个单元的通信速度与其它的不一样,此单元
也会输出错误信号,妨碍整个网络的通信。不同网络间则可以有不同的通信速度。

网友D:
远程数据请求
可通过发送“遥控帧” 请求其他单元发送数据。

网友D:
错误检测功能·错误通知功能·错误恢复功能
所有的单元都可以检测错误(错误检测功能)。
检测出错误的单元会立即同时通知其他所有单元(错误通知功能)。
正在发送消息的单元一旦检测出错误,会强制结束当前的发送。强制结束发送的单元会不断反复地重新发送
此消息直到成功发送为止(错误恢复功能)。

网友E:
故障封闭
CAN 可以判断出错误的类型是总线上暂时的数据错误(如外部噪声等)还是持续的数据错误(如单元内部
故障、驱动器故障、断线等)。由此功能,当总线上发生持续数据错误时,可将引起此故障的单元从总线上
隔离出去。

网友E:
连接
CAN 总线是可同时连接多个单元的总线。可连接的单元总数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但实际上可连接的单元
数受总线上的时间延迟及电气负载的限制。降低通信速度,可连接的单元数增加;提高通信速度,则可连接
的单元数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