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5-08-26):
我使用的MCU是EFM32.我遇到一个问题,当MCU处于低功耗模式3,即EM3模式下,我使用GPIO中断唤醒MCU,我确认已经唤醒MCU了,因为板子上的马达已经振动,并且屏幕显示充电动画了。但是过一会儿板子就死掉了,充电指示灯和动画以及按键都没有响应了。

我是在电压低于10%时,把充电引脚配置成中断,然后关闭了内核时钟,以及串口等其他一些时钟,以及一些外设传感器。然后让CPU进入EM3.在GPIO中断处理时,当检测到时充电引脚的中断时,我吧关掉的时钟再次打开,使系统恢复正常。

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系统在电压低于10%后就停下来(关闭所有功能,把相关数据保存下来)。请问各位大侠,要实现这个功能,我上面的做法可行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又进入低功耗了呢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是做什么产品呢,你好,你的做法是可以行的,运行了就休眠,中断唤醒了退出休眠。

网友C:
只要电压符合最低工作电压肯定是可以的

所以肯定是程序有问题,

一般要条件连续满足一段时间才进入睡眠,唤醒后也要一段时间内禁止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