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感值随频率变化求解

楼主(2015-08-26):
看到这张图,有点疑问,如果纵坐标换成“阻抗”,我能理解。电感的等效电路是有一个并联电容的,频率增高,这个寄生电容开始起作用。但是现在的纵坐标是电感值,我就看不懂了,在电感值急剧下降前为什么会先上扬?

虚心请教各位达人!:lol

网友A:
实际不是一个电容,而是无数多个小电容。

网友B:
各匝之间的分布电容(注意2楼所说,不是一个电容,是很多个小电容)是可以与电感构成谐振回路的。

楼主:
@maychang 老师,还是不太懂。。谐振只会使阻抗Z增大,但是电感值怎么也跟着增大,根据电感的定义,应该是磁通量发生改变,我猜的是不是磁介质的磁导率发生改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 老师,还是不太懂。。谐振只会使阻抗Z增大,但是电感值怎么也跟着增大,根据电感的定义,应该是 ...

“是不是磁介质的磁导率发生改变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ychang 老师,还是不太懂。。谐振只会使阻抗Z增大,但是电感值怎么也跟着增大,根据电感的定义,应该是 ...

图中的电感值是器件在某频率下在电路中“表现”出来的电感量,说白了就是等效电感量,而除去分布电容之外的实际电感量是基本不变的,你可以认为实际电感量是某频率下等效电感量与该频率下谐振电感量并联的,因为谐振电感量并不“表现”出来,

楼主:
@manbo789 感谢您的解答,但是怎么解释电感值在截至频率前先增加一段后又立马下降。

楼主:
而且,我发现陶瓷电容也有类似的曲线,在截至频率前,容值先上扬一小段后再急剧下降

网友D:
个人感觉是LOG坐标的原因,其实从1~100MHZ电感应该是随频率近似线性上升,到了共振频率以后,寄生电容近似短路造成电感值迅速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nbo789 感谢您的解答,但是怎么解释电感值在截至频率前先增加一段后又立马下降。 ...

电感值随频率增加而下降,是频率增加过了谐振频率。频率高于谐振频率后,谐振回路表现为容性,其阻抗随频率升高而下降。

网友B:
是否磁性材料导磁率上升引起,可以测试同样结构的空心电感。如果仍有这种趋势(当然发生在更高频率上),那么是这种现像不是导磁率变化引起的一个证据,因空气导磁率不会变化。要更准确,可以连空气都排除,在真空中实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我发现陶瓷电容也有类似的曲线,在截至频率前,容值先上扬一小段后再急剧下降 ...

因为厂家提供的曲线也是实测出来的,以常规测量手段只能测出某频率下等效电感量,而不能测出实际电感量,

电容也有类似曲线,原因跟电感的情况类似,因为电容存在分布电感,所以实际电容量为等效电容量与谐振电容量串联,曲线只能显示等效电容量,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跟你的曲线很相似啊,

楼主:
是啊,确实很像,感谢您把图贴出来,:lol 谢谢老师指教,我再算一下

楼主:
我理解了,厂家给出的图也是测出来的,我其实一直纠结的是把这张图当成“实际电感”去理解了。
再次感谢 @manbo789   @maychang  老师的耐心指点,给二位鞠个躬,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了,厂家给出的图也是测出来的,我其实一直纠结的是把这张图当成“实际电感”去理解了。
再次感谢 @m ...

你的这个电感,显然工作频率最高只能用到100MHz多一些,频率再高将失去电感的作用。
早年间,为让电感可以工作于尽可能高的频率范围,有这样的绕法:单层密绕,但最后数匝改密绕为间绕,且间距逐渐加大。间距大则匝间分布电容小,而各匝分布电容是串联关系,总分布电容主要由较小的那些决定。于是谐振频率提高,电感可以工作于更高一些的频率范围。

网友E:
长知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性变换成容性的转折点,也就是maychang讲的自身振荡点。

小5啊,你什么时候跟谁学着胡说的。

你chang大大啥时讲“自身振荡”还“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