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微定位(0.5~5米角度跟距离的定位)

楼主(2015-08-26):
如何微定位,实现0.5~5米的移动物体的角度跟距离的定位,

网友A:
说清楚具体应用和条件,否则问题没有意义。

网友B:
Decawave可以考虑,微定位。对价格有要求吗?

网友C(2015-10-01):
DLP可以不,三维建模都行

楼主(2016-02-18):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具体应用和条件,否则问题没有意义。

人站在机器人0.5~5米远的距离,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到这个距离跟角度,
提出上面问题的依据:机器人依据人脸识别/深度摄像头跟踪人,当人跟丢了,没有出现在摄像头下.如何重新跟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cawave可以考虑,微定位。对价格有要求吗?

33美金??定位一个物体需要3个scensor或3个信号读取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人站在机器人0.5~5米远的距离,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到这个距离跟角度,
提出上面问题的依据:机器人 ...

手机上有没有现成点可利用点硬件设备.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机上有没有现成点可利用点硬件设备.

uw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站在机器人0.5~5米远的距离,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机器人感知到这个距离跟角度,
提出上面问题的依据:机器人 ...

这需要比较好的视频识别算法,难度相当高。可以考虑在人身上贴个特殊的标签图,识别特殊图形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D:
有3轴的RFID, 可以获取角度和距离

网友E:
有3轴的RFID, 可以获取角度和距离

这么神奇
,哪家公司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