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各位大神们,请问图片中的元器件叫什么?

楼主(2015-08-26):
有人说是隔离变压器,但是在淘宝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在此发帖请教各位大神们

网友A:
电流互感器

网友B:
沙发说的可能较接近,准确叫啥还得看电路,判断作用

网友A:
淘宝上是找不到的,非标,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是找不到的,非标,要自己做。

哦哦

网友C:
根据自己要求做的非标互感器。

网友D:
这个是特制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E:
这一看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F:
线圈绕的  好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