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中断通信

楼主(2015-08-26):
我用的是ATMEga64A的芯片,想用串口做一个通信程序,但是不能接受和发送,这是程序,求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include  "math.h"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VRdef.h"
#include  "uart.h"
#include <macros.h>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nterrupt:10 UART0_TX_interrupt:11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nterrupt:iv_USART0_RXC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TX_interrupt:iv_USART0_TXC
/* UART Buffer Defines */
#define UART0_RX_BUFFER_SIZE 128 /* 1,2,4,8,16,32,64,128 or 256 bytes */
#define UART0_RX_BUFFER_MASK ( UART0_RX_BUFFER_SIZE - 1 )
#define UART0_TX_BUFFER_SIZE 128 /* 1,2,4,8,16,32,64,128 or 256 bytes */
#define UART0_TX_BUFFER_MASK ( UART0_TX_BUFFER_SIZE - 1 )

#if ( UART0_RX_BUFFER_SIZE & UART0_RX_BUFFER_MASK )
#error RX buffer size is not a power of 2
#endif

/* Static Variables */
static unsigned char UART0_RxBuf[UART0_RX_BUFFER_SIZE];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0_RxHead;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0_RxTail;
static unsigned char UART0_TxBuf[UART0_TX_BUFFER_SIZE];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0_TxHead;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0_TxTail;

void Delay(int t)
        {
         while(t--);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t=0;
        for( ;t<=1000*time;t++);
}

void IO_Configuration(void)
       {

      // PORTE=(0<<PE0);
        // DDRE=(0<<DDE0);
      // PORTE=(0<<PE1);
      // DDRE=(1<<DDE1);
     // PORTD=(0<<PD3)|(0<<PD2);
      // DDRD=(1<<DDD3)|(0<<DDD2);
       }

/* initialize UART */
void InitUART0( unsigned char baudrate )
        {
        unsigned char x;
        UBRR0H=(unsigned char)(baudrate>>8);
        UBRR0L=(unsigned char)baudrate; /* set the baud rate */
        /* enable UART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and
        receive interrupt */

       UCSR0B=( (1<<RXCIE0) | (1<<RXEN0) | (1<<TXEN0) );

       UCSR0C=(1<<USBS0)|(3<<UCSZ00);
        x = 0; /* flush receive buffer */
        UART0_RxTail = x;
        UART0_RxHead = x;
        UART0_TxTail = x;
        UART0_TxHead = x;
        }

/* interrupt handlers */
void UART0_RX_interrupt( void )
{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tmphead;
        data = UDR0; /* read the received data */
        /* calculate buffer index */
        tmphead = ( UART0_RxHead + 1 ) & UART0_RX_BUFFER_MASK;
        UART0_RxHead = tmphead; /* store new index */
        if ( tmphead == UART0_RxTail )
                {
                /* ERROR! Receive buffer overflow */
                }
        UART0_RxBuf[tmphead] = data; /* store received data in buffer */
}

void UART0_TX_interrupt( void )
{
        unsigned char tmptail;

        /* check if all data is transmitted */
        if ( UART0_TxHead != UART0_TxTail )
                {
                /* calculate buffer index */
                tmptail = ( UART0_TxTail + 1 ) & UART0_TX_BUFFER_MASK;
                UART0_TxTail = tmptail; /* store new index */
                UDR0 = UART0_TxBuf[tmptail]; /* start transmition */
                }
        else
                {
                UCSR0B &= ~(1<<UDRIE0); /* disable UDRE interrupt */
                }
        }

/* Read and write functions */
unsigned char ReceiveByte0( void )
        {
        unsigned char tmptail;

        while ( UART0_RxHead == UART0_RxTail ) /* wait for incomming data */
                ;
        tmptail = ( UART0_RxTail + 1 ) & UART0_RX_BUFFER_MASK;/* calculate buffer index */
        UART0_RxTail = tmptail; /* store new index */
        return UART0_RxBuf[tmptail]; /* return data */
        }

void TransmitByte0( unsigned char data )
        {
        unsigned char tmphead;
        /* calculate buffer index */
        tmphead = ( UART0_TxHead + 1 ) & UART0_TX_BUFFER_MASK;
                /* wait for free space in buffer */

        while ( tmphead == UART0_TxTail )
                ;
        UART0_TxBuf[tmphead] = data; /* store data in buffer */
        UART0_TxHead = tmphead; /* store new index */
        UCSR0B |= (1<<UDRIE0); /* enable UDRE interrupt */
        }

unsigned char DataInReceiveBuffer0( void )
        {
        return ( UART0_RxHead != UART0_RxTail );
                /* return 0 (FALSE) if the receive buffer is empty */
        }

void main(void)
{

    IO_Configuration();//

    InitUART0( 6 );

    _SEI();
while(1)
{

                TransmitByte0( ReceiveByte0() ); /* echo the received character */

}
}

网友A:
多用例程实验

楼主:
我就是在例程上改的

楼主:
我就是在例程上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例程上该的

有些程序功能跟芯片内部的熔丝配置有关

网友B:
自己也不仔细对下datasheet看看register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