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种运放构成的低失真正弦波振荡器

楼主(2015-08-26):
由运放构成的低失真正弦波振荡器:双积分环振荡器。
特点:容易启振、失真低、无需热敏电阻、二极管等非线性器件稳幅。

网友A:
频率有什么决定,怎么调节?幅度由什么决定,怎么调节?好像幅度是靠运放进入饱和区时,增益下降限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有什么决定,怎么调节?幅度由什么决定,怎么调节?

增加R3阻值、减小R4阻值,幅度增加。反之亦然。但调节范围有限。

减小R1、R2、C1、C2,振荡频率增加。

网友A:
好像还是靠运放输出幅度进入饱和区限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