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的GUI

楼主(2015-08-26):
emWin 设计用于提供高效且独立于处理器和显示控制器的图形用户界面,用于任何使用图形显示进行操作的应用。它与单任务和多任务环境、专用操作系统或具有任何商业 RTOS 兼容, emWin 的发货形式为 C 语言源代码。它可适用于任何尺寸的、具有任何显示控制器和 CPU 的物理和虚拟显示器。其特性包括:

楼主:
一般特性
• 支持使用任何控制器的任何 (单色、灰度或彩色)显示器 (如果有正确的驱动)。
• 在较小显示器上无显示控制器也可运行。
• 使用配置宏可支持任何接口。
• 显示尺寸可配置。
• 可在显示器上的任何点 (而不仅仅是在偶数位字节地址)上写入字符和位图。
• 已针对尺寸和速度优化了各种例程。
• 利用编译时间切换可进行不同优化。
• 对于较慢的显示控制器,可在存储器中缓存显示,将存取操作减到最少,从而获得非常高的速度。
• 结构清晰。
• 支持虚拟显示;虚拟显示可大于实际显示。

网友A:
图形库
• 支持不同色深的位图。
• 可使用位图转换器。
• 绝对无浮点使用。
• 快速线 / 点绘制 (不使用浮点)。
• 圆形 / 多边形绘制非常快速。
• 不同的绘图模式。

网友A:
字体
• 基本软件配备多种不同的字体: 4*6、 6*8、 6*9、 8*8、 8*9、 8*16、 8*17、 8*18、 24*32
以及像素高度为 8、 10、 13、 16 的比例字体。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字体一章。
• 可以定义新的字体并只需简单链接。
• 只有应用程序使用的字体才实际链接到生成的可执行程序,从而使 ROM 使用最小。
• 字体可分别在 X 和 Y 方向完全缩放。
• 可使用字体转换器;主机系统 (即 Microsoft Windows)上有的任何字体都可以转换。

网友B:
字符串 / 值输出例程
• 例程可以十进制、二进制、十六进制、任何字体形式显示值。
• 例程可以十进制、二进制、十六进制、任何字体形式编辑值。

网友B:
窗口管理器 (WM)
• 完整的窗口管理操作,包括裁剪。窗口的客户区以外的区域不可能被覆盖。
• 窗口可以移动和调整大小。
• 支持回调例程 (可选择是否使用)。
• WM 使用最小的 RAM (每个窗口大约 50 字节)。

网友C:
PC 界面外观的可选小工具
• 提供各种小工具 (窗口对象,也称为控件)。它们通常自动操作并且简单易用。
支持触摸屏和鼠标
• 对于按钮小工具等窗口对象, emWin 提供触摸屏和鼠标支持。

网友C:
PC 工具
• 模拟脉冲查看器。
• 位图转换器。
• 字体转换器。

网友C:
屏幕和坐标
屏幕由许多可以单独控制的点组成,这些点称为像素。 emWin 在其 API 中提供给用户程序的绝大部分文本和绘图功能,都可在任何指定的像素上进行书写或绘制。
水平尺度称为 X 轴,而垂直尺度称为 Y 轴。坐标定义为一对由 X 和 Y 值组成的值 (X, Y)。在需要 X 和Y 坐标的例程中 X 坐标始终在前。显示屏(或窗口)左上角的坐标默认为 (0,0)。正的 X 值始终向右,正的 Y 值始终向下。上图说明了坐标系以及 X 和 Y 轴的方向。传递给 API 函数的所有坐标始终以像素为单位指定。

网友D:
如何将显示器连接到微控制器
emWin 处理对显示器的所有访问。事实上可支持任何显示控制器,而与其访问方式无关。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配置”(第 905 页)。如果不支持您的显示控制器,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当前正为市场上的所有显示控制器编写驱动,可能已经具有您要使用的显示控制器的成熟驱动。通常可非常简单地将访问显示器的例程(或宏)写入应用程序。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可为您提供这些定制服务,如果需要,还可为您的目标硬件提供定制服务。显示器如何与系统连接无关紧要,只要软件可通过某种方式对其进行访问,这有多种不同的方式。这些接口中的大多数通过以源代码形式提供的驱动支持。此类驱动通常不需要修改,而是通过在文件LCDConf.h 中进行更改以便根据硬件进行配置。在 “显示驱动”中给出了如何在必要时为硬件定制驱动的详细信息。访问显示器最通用的方式如下所述。如果您只想了解如何使用emWin,则可跳过本节。

网友D:
带存储器映射显示控制器的显示器
显示控制器直接与系统的数据总线连接,即意味着可像 RAM 一样访问控制器。这是一种访问显示控制器的高效方式,一般都建议使用它。将显示器地址定义到段 LCDSEG,而且为了能够访问显示器,只需告诉链接器 / 定位器如何定位此段即可。该位置必须与物理地址空间中的访问地址相同。可提供用于此类型接口和不同显示控制器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