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与光电编码器测速问题

楼主(2015-08-26):
我的电机上带的是2500线的光电编码器。同过2812的正交编码QEP电路来测量。QEP1和QEP2接编码器的AB两根信号线。那么通过QEP解码逻辑得到的始终是不是就是10000个脉冲。那么我在内部计算的话是不是就是按照10000来进行计算呢?也就是需要在计算的时候除以10000.至于正反转可以通过GPTCONX.TxSTAT进行读取?

网友A:
使用光电传感器。

网友B:
正反转有专门的标志位   去读
至于计算     看你用的什么方法      M法  T法  还是M/T法
计算的时候注意电机有没有减速比  如果有  这个也要计算进去

网友C:
代理销售全系列TI(DSP)   XILINX  可以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
QQ:2355711248

网友D:
光码测速的采用主控制芯片的脉冲捕获功能实现的。

网友E:
这个是通过脉冲处理的来计数测速的,原理上比较简单的。

网友E:
在具体方案的实现上,需要注意脉冲信号的处理的,还有主芯片的脉冲处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反转有专门的标志位   去读
至于计算     看你用的什么方法      M法  T法  还是M/T法
计算的时候注意电 ...

我的电机是2500线的编码器。通过QEP电路来测量是不是电机旋转一圈就可以检测到10000个脉冲?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电机旋转一圈的脉冲数应该是一个定值。还有版主说的减速比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是2500线的编码器。通过QEP电路来测量是不是电机旋转一圈就可以检测到10000个脉冲?不管用什么方 ...

电机都是带减速箱的      你查查你的电机型号    看看减速比
这个也要乘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