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 文件格式

楼主:
WAVE 文件是非常简单的一种 RIFF 文件,它的格式类型为"WAVE"。 RIFF 块包含两个子块,这两个子块的 ID 分别是"fmt"和"data",其中"fmt"子块由结构 PCMWAVEFORMAT 所组成,其子块的大小就是 sizeofof(PCMWAVEFORMAT),数据组成就是 PCMWAVEFORMAT 结构中的数据。

楼主(2015-08-26):
WAVE 文件结构

网友A:
CMWAVEFORMAT 结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WAVEFORMAT wf; /波形格式;
WORD wBitsPerSample; //WAVE 文件的采样大小;
} PCMWAVEFORMAT;
//WAVEFORMAT 结构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
WORD wFormatag; //编码格式,包括 WAVE_FORMAT_PCM,WAVEFORMAT_ADPCM 等
WORD nChannls; //声道数,单声道为 1,双声道为 2;
DWORD nSamplesPerSec; //采样频率;
DWORD nAvgBytesperSec; //每秒的数据量;
WORD nBlockAlign; //块对齐;
} WAVEFORMAT;

网友A:
"data"子块包含 WAVE 文件的数字化波形声音数据,其存放格式依赖于"fmt"子块中wFormatTag 成员指定的格式种类,在多声道 WAVE 文件中,样本是交替出现的。如 16bit 的单声道 WAVE 文件和双声道 WAVE 文件的数据采样格式分别如图四所示:

网友B:
WAVE 文件数据采样格式

网友B:
WAVWAVWAV 文件格式实例分析

网友B:
存储方式

网友C:
这个学习了,原来我WAV存储方式是这样的

网友C:
WAV为微软公司(Microsoft)开发的一种声音文件格式,它符合RIFF(Resource Interchange File Format)文件规范,用于保存Windows平台的音频信息资源,被Windows平台及其应用程序所广泛支持,该格式也支持MSADPCM,CCITT A LAW等多种压缩运算法,支持多种音频数字,取样频率和声道,标准格式化的WAV文件和CD格式一样,也是44.1K的取样频率,16位量化数字,因此在声音文件质量和CD相差无几! WAV打开工具是WINDOWS的媒体播放器。
通常使用三个参数来表示声音,量化位数,取样频率和采样点振幅。量化位数分为8位,16位,24位三种,声道有单声道和立体声之分,单声道振幅数据为n*1矩阵点,立体声为n*2矩阵点,取样频率一般有11025Hz(11kHz) ,22050Hz(22kHz)和44100Hz(44kHz) 三种,不过尽管音质出色,但在压缩后的文件体积过大!相对其他音频格式而言是一个缺点,其文件大小的计算方式为:WAV格式文件所占容量(B) = (取样频率 X量化位数X 声道) X 时间 / 8 (字节= 8bit) 每一分钟WAV格式的音频文件的大小为10MB,其大小不随音量大小及清晰度的变化而变化。
支持WAV设计的手机主要为智能手机,如索尼爱立信P910和诺基亚N90以及采用Windows Moblie的多普达等手机还有微软Windows Phone系列手机,而其它一些非智能手机的产品,如果宣传支持WAV格式则多半属于只是支持单声道的。

网友D:
原来是这样,我们听的歌是这样存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