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的错误种类

楼主:
(1) 主动错误状态
(2) 被动错误状态
(3) 总线关闭态

网友A(2015-08-26):
(1) 主动错误状态
主动错误状态是可以正常参加总线通信的状态。
处于主动错误状态的单元检测出错误时,输出主动错误标志。

网友A:
(2) 被动错误状态
被动错误状态是易引起错误的状态。
处于被动错误状态的单元虽能参加总线通信,但为不妨碍其它单元通信,接收时不能积极地发送错误通知。
处于被动错误状态的单元即使检测出错误,而其它处于主动错误状态的单元如果没发现错误,整个总线也被
认为是没有错误的。
处于被动错误状态的单元检测出错误时,输出被动错误标志。
另外,处于被动错误状态的单元在发送结束后不能马上再次开始发送。在开始下次发送前,在间隔帧期间内
必须插入“延迟传送”(8 个位的隐性位)。

网友A:
(3) 总线关闭态
总线关闭态是不能参加总线上通信的状态。
信息的接收和发送均被禁止。
这些状态依靠发送错误计数和接收错误计数来管理,根据计数值决定进入何种状态。错误状态和计数值的关
系如表 1 及图 4 所示。

网友B:
错误状态和计数值

网友B:
单元的错误状态

网友C:
有一次我调试CAN的时候,发现总是不成功,当时也不太懂,把示波器驾上了,后来从波形上发现了数据是错误标志,才明白

网友D:
发送错误计数值和接收错误计数值根据一定的条件发生变化。
错误计数值的变动条件如表 所示。
一次数据的接收和发送可能同时满足多个条件。
错误计数器在错误标志的第一个位出现的时间点上开始计数。

网友D:
错误计数值的变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