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问一个ADC采集电池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8-26):
程序上电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测电池电压,4.2V电池,采用电阻分压,但在完全断电第一次上电时采集的电池电压不准确,结果偏小,比如实际值为3.98V但采集到的确是1.8V,小很多。但上电之后我再复位采集的结果就正常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是用F4自带的ADC?

3.98是哪个点?

网友B:
1、确认上电之后采样电压是否是稳态电压,需要测量采样时刻的电压,与测出的值对比;
2、stm32自身的问题,如参考电压还没稳定等等;

楼主:
发现问题了,是滤波电容太大,时间常数太大,导致开机检测时电压还未达到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ADC的参考电压可以使用内部的吗?还是需要外接参考电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ADC的参考电压可以使用内部的吗?还是需要外接参考电压呀

407都可以。我开始使用外部的参考电压,后来换成内部1.2V参考电压了。

网友D:
楼主建议你这样做个实验看一下,让系统循环自动检测,检测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给电脑,然后看看,是不是每次都是这样误差大,然后如果是前几次是不正确的,那么说明上电后,充放电不完整,你可以在系统上电后,延时个10ms,然后再进入AD检测

网友E:
滤波电容太大,时间常数太大,楼主用的多大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