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产生正弦波

楼主(2015-08-26):
STM32的DAC+Timer+DMA产生正弦波的原理是什么?它们是怎么联动的?官方给的正弦波程序,但有些地方不明白

网友A:
方法很多啊

网友B:
最简单的查表法了,
就是一个波形周期取n个取样点,依次恢复出来。

网友C:
正弦波用查表法就可以了,定一个数组,含有正弦波的数字,一个一个送到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