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2C模块死机如何恢复

楼主(2015-08-26):
最近调试I2C模块,正常通讯没问题,可是如果人为短路SCL和SDA线,发现I2C模块死了,怎么也恢复不了。什么情况

网友A:
SWRST软件复位
disable I2C的时钟再enable看看

网友B:
哪个芯片?死掉是什么意思?连数据都不能写入寄存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