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知道CP2102与MAX485芯片能实现USB转485么

楼主(2015-08-26):
DI RE怎么连,能实现收发自动控制使能么,谢谢。

网友A:
不行,收发需要另外的控制信号

网友B:
可以,用发送端来控制方向,即发0不发1,此方法需要总线加静态偏置,用偏置来实现逻辑1。有关485的帖子可以去本站通信技术栏目看老帖,可以说该讲的已全部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