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新唐的MCU控制enc28j60

楼主(2015-08-26):
有高手使用新唐的MCU去控制过enc28j60吗?

有程式可以参考一下吗? 为何我连读个版本都读不出来!!!

楼主:
目前是使用NUC140

网友A:
以NUC240 與ENC28J60實現簡單的WEB SERVICE,可以去控制IO的ON/OFF
以下是連線方式,走SPI通訊
ENC28J60                NCU240
CS                        PD.0(SPI2_SS0)
SCK                        PD.1(SPI2_CLK)
SO                        PD.2(SPI2_MISO)
SI                        PD.3(SPI2_MOSI)
SAMPLE CODE
網卡設定文件,網頁位址設定在192.168.1.100/888

网友A:
上面是我找到的例程,应该非常好用,针对NUC230和240系列的。

网友B:
谢谢上面的,那个是官网BSP包里就有的吗,不会吧

楼主:
上面的例程我有看到 但是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