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2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5-08-26):
最近遇到的奇怪的现象:用到串口1时可以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修改为串口2后就只能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

代码:while(1)
        {
        i=500;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2,USART_ReceiveData(USART2));
                while(i--);
        }
        }

网友A:
相应的寄存器是不是没配置好

网友B:
只改这里一句肯定是不行的。
其他初始化的地方都要检查一遍。改到USART2对应的寄存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