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SABRE SD开在开机企鹅界面起不来,求指导

楼主(2015-08-26):
imx6q, sd, AN, TE, AC
IMX6Q-SDP,下载了5.0.2的系统, 打了path android_L5.0.0_1.0.0-ga_core_source.gz,烧写后系统OK;但是因为系统默认没有dialer拨号盘;修改\device\fsl\sabresd_6dq\overlay\frameworks\base\core\res\res\valuesx下的config.xml文件中的config_voice_capable为ture,之后编译,系统会卡在开机企鹅界面无法启动,串口log如下:
另外想知道串口怎么样才可以输入,现在串口只能输出打印log,无法输入

配置文件修改如下,如果是config_voice_capable是false,系统就可以期待,true就不能启动:
<!-- This device is not "voice capable"; it's data-only.modified by huipingping to enable voice. -->
     <bool name="config_voice_capable">false</bool>

串口log:
fs_mgr: __mount(source=/dev/block/mmcblk3p4,target=/data,type=ext4)=-1
fs_mgr: fs_mgr_mount_all(): possibly an encryptable blkdev /dev/block/mmcblk3p4 for mount /data type ext4 )
fs_mgr: __mount(source=/dev/block/mmcblk3p6,target=/cache,type=ext4)=-1
fs_mgr: Failed to mount an un-encryptable or wiped partition on/dev/block/mmcblk3p6 at /cache options: nomblk_io_submit erro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s_mgr: __mount(source=/dev/block/mmcblk3p7,target=/device,type=ext4)=-1
fs_mgr: Failed to mount an un-encryptable or wiped partition on/dev/block/mmcblk3p7 at /device options: (null) erro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it: fs_mgr_mount_all returned an error
init: fs_mgr_mount_all returned unexpected error 255
rfkill: BT RF going to : off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logd', disabling 'log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lmkd', disabling 'lmkd'
binder: 147:14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ervicemanager', disabling 'servicemanager'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vold', disabling 'vold'
init: cannot find '/system/bin/surfaceflinger', disabling 'surfaceflinger'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serialno', use ${name} instead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product.manufacturer', use ${name} instead
init: property 'ro.product.manufacturer' doesn't exist while expanding '$ro.product.manufacturer'
init: cannot expand '$ro.product.manufacturer' while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Manufacturer'
init: using deprecated syntax for specifying property 'ro.product.model', use ${name} instead
init: property 'ro.product.model' doesn't exist while expanding '$ro.product.model'
init: cannot expand '$ro.product.model' while writing to '/sys/class/android_usb/android0/iProduct'
android_usb: already disabled
read descriptors
read strings
mtp_bind_config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NECTE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DISCONNECTE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NECTED
android_usb gadget: high-speed config #1: androi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FIGURED
binder: 147:14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47:14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47:14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47:14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47:14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47:14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47:14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47:14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binder: 147:147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0-0

网友A:
估计你的system.img这个文件都没有烧写完全。是不是和分区设置相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system.img这个文件都没有烧写完全。是不是和分区设置相关呢。

奇怪的是,只要config.xml文件中的config_voice_capable为ture,就会起不来,但是如果config_voice_capable为fasle,就可以起来,是想配置出语音拨号盘,发现改了就有问题,默认是false,没有拨号盘;烧写是用mfgtool烧写的,自动分区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烧写过程都是OK的吗?

网友B:
你这里是写到哪个Flash上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烧写过程都是OK的吗?

烧写是OK的,用的是android_L5.0.0_1.0.0-ga_tools下的mfgtools工具烧写的,默认的系统都是OK的,可以正常启动,是烧写在SD3 的SD卡里,(SW6) 设置为00001100 (from 1-8 bit)烧写的,然后SW6设置到 01000010 (from 1-8 bit)启动的;
问题是只要把device\fsl\sabresd_6dq\overlay\frameworks\base\core\res\res\values下的config.xml中的"config_voice_capable"修改为true,想调出来拨号盘,就不行,修改为true后,编译烧写没有问题,就是启动不了,卡在开机四个小企鹅的页面,下面有小的android字样;修改这个语音开关为true,下面底层有啥影响吗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和底层没有关系。你可以使用logcat查看一下**信息。我觉得应该是android系统servers出错导致的。
config_voice_capable这个配置就是支持电话功能。介意你设置为true之后,删除到out目录,从新编译烧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和底层没有关系。你可以使用logcat查看一下**信息。我觉得应该是android系统servers出错导致 ...

还没有进到系统里面,adb还识别不了,我试了make clean,out目录会删掉在make clean的时候,然后重新编译还是不行

网友A:
你可以使用串口看啊。串口终端输入logcat命令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串口看啊。串口终端输入logcat命令查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串口现在只能输出,不能输入,串口输出被禁掉了,不知道怎么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不能输入,首先看看是不是电脑的问题,那个串口芯片很容易坏掉的。其次就是uboot引导参数的设置。是不是把Android系统串口设备名称关掉了。默认为console。

网友C:
什么是企鹅界面啊?是Linux的那个图标吗

网友D:
烧写没有彻底完成吧

网友E:
如果不加这个图片,系统能够跑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不能输入,首先看看是不是电脑的问题,那个串口芯片很容易坏掉的。其次就是uboot引导参数的设置。是 ...

串口输入的功能,默认应该是关掉了,指导里面有这样一个,是在Kernel command line (bootargs)
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t booting/usage scenarios, you may need different kernel boot parameters set for bootargs下面

androidboot.selinux

Argument to
disable selinux
check and enable
serial input when
connecting a host
computer to the
target board’s
USB UART port.
For details about
selinux, see
“google网址,这里不能发链接,改一下”
androidboot.selinux=disabled For Android Lollipop 5.0.0 CTS
requirement, serial input should be disabled
by default. Setting this argument enables
console serial input, which violates the CTS
requirement.
Setting this argument also bypasses all the
selinux rules defined in the Android system.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this argument for
internal developers.

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我其实想在配置文件中打开串口输入功能,但是没找到开关在哪儿,试了\kernel_imx\arch\arm\configs下的imx_v7_android_defconfig中CONFIG_USB_SERIAL_CONSOLE=y,设置以后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企鹅界面啊?是Linux的那个图标吗

是安卓5.0的系统,就是4个小企鹅的页面,下面还有小字样的android;IMX6Q SABRE SD,飞思卡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安卓5.0的系统,就是4个小企鹅的页面,下面还有小字样的android;IMX6Q SABRE SD,飞思卡尔的 ...

噢,还没有玩过呢,改天我也找个板子玩玩。

网友:
镜像不全吧,无法启动

网友F:
关注一下......顶起来,等结贴了再学习学习......

网友G(2015-10-30):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你的system.img这个文件都没有烧写完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