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DP USB转串口只能输出,不能输入,求指导

楼主(2015-08-26):
i.MX6Q-SDP USB转串口只能输出,不能输入,看指导上有Kernel command line (bootargs)中有androidboot.selinux=disabled,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啊,而且selinux的开关,在\kernel_imx\arch\arm\configs下的imx_v7_android_defconfig中已经把CONFIG_SECURITY_SELINUX=y注释掉了,selinux关了,但是串口还是只能输出,求指导

网友A:
有没有重新编译一下试试呢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你这里是想串口输入,想实现什么目的呢?能否详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你这里是想串口输入,想实现什么目的呢?能否详述一下 ...

IMX6Q ,Sabre SD,下载了5.0.2的源码,打了path,android_L5.0.0_1.0.0-ga_core_source.gz;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其实是系统本来已经编译正常,烧写也OK,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因为默认拨号盘没有打开,我们需要使用拨号盘,然后就把\device\fsl\sabresd_6dq\overlay\frameworks\base\core\res\res\values目录下config.xml文件中的"config_voice_capable"改为true,然后重新编译,但是系统就会起不来卡在开机界面;像让串口可以输入是想可以发命令,另外因为USB OTG口只有一个,我们想连接模块,同时又想adb shell连接电脑,但是一个USB口也不够,用hub也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把语音的false改为true,系统就会起不来,很奇怪呀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重新编译一下试试呢

重新编译没有用啦,编译过很多次,这串口输入的功能好像默认是禁掉了,所以只能输出

网友C:
串口的输入给禁掉了,使能一下重新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的输入给禁掉了,使能一下重新编译

不知道开关是哪个啊,是imx_v7_android_defconfig中的哪个啊?是CONFIG_USB_SERIAL_DEBUG这个吗CONFIG_USB_SERIAL_DEBUG=y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的输入给禁掉了,使能一下重新编译

把imx_v7_android_defconfig中的CONFIG_USB_SERIAL_DEBUG=y 添加上,还是不行啊,串口还是不能输入

网友D:
说的不明不白的,谁能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不明不白的,谁能知道啊。

你有哪些疑问呀,现在是iMX6Q Sabre SD,下载了5.0.2的源码系统,打了飞思卡尔的patch,android_L5.0.0_1.0.0-ga_core_source.gz,USB转串口只能打印出log,指导里有一个这个,Kernel command line (bootargs)
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t booting/usage scenarios, you may need different kernel boot parameters set for bootargs.

androidboot.selinux=disabled For Android Lollipop 5.0.0 CTS
requirement, serial input should be disabled
by default. Setting this argument enables
console serial input, which violates the CTS
requirement.
Setting this argument also bypasses all the
selinux rules defined in the Android system.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this argument for
internal developers.

但是不懂怎么用,我想在配置文件里面修改,使能串口输入功能

网友E:
能不能单步调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输入使能给禁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单步调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输入使能给禁止了?

不知道怎么单步调试啊

网友D:
keil里就有那个调试按钮。

网友F:
难道这个东西就没有例程吗,参考下

楼主:
谢谢大家,还是不知道怎么使能串口输入,其实主要问题是,usb口太少了,usb otg连了设备,就不能连电脑,另一个只有usb转串口的调试口了,还只能输入,让调试口可以输入,或者能增加一个USB otg都可以,试着给usb otg连hub也不行,不知道咋同时连电脑和连设备啊

网友G:
怀疑是不是bootargs之类的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H:
这种单向的问题,一般都是硬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