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2的通信

楼主(2015-08-26):
我的开发板默认是用串口1下载程序的,但现在我需要利用串口2,所以我想先调试串口2。串口2是通过插针引出的,我把串口1的串口通信程序经过修改后(包括总线,引脚)改成适合串口2的驱动,但没有实现功能,现在找不到原因,我能想到的只有总线和引脚了。说下我的做法,我另外用了个USB转串口的小板(芯片是CH340),我把串口小板插上电脑,再把RX TX和STM32开发板的串口2的TX RX交叉连接。我想这样应该能达到目的才对啊??但现在是可以通信,但是显示乱码,波特率的什么都注意到了,求大虾指点

网友A:
波特率设置的怎么样

网友B:
应该是波特率设置问题,USART1挂载在APB2高速总线上,USART2挂载在APB1低速总线上,两者频率相差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