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使用的一个电化学气体传感器电路,不太理解,求赐...

楼主(2015-08-26):
J30是一氧化碳传感器,输出电流信号在微安级别。U5是一个高精度稳压器,请教诸位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电流/电压转换并放大电路。电流流过R16产生电压,经过U6B进行反相放大,放大倍数很高哦。

网友B:
第二级放大器楼上说的对
第一级运放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产生虚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级放大器楼上说的对
第一级运放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产生虚地吗?

应该是为了产生虚地。也许这样做地平面上不会造成对传感器的电流分流。

网友C:
一、 U6A作用: 为U6B提供比地电平0稍高的参考电平;为U6B参考 电平温度漂移提供补偿;

二、 U6B作用:CO传感器信号反相放大和低通滤波;

三、J177作用:P4.7高电平传感器CO输出; P4.7低电平关断或大幅度减少CO 输出。

网友B:
U6A作用: 为U6B提供比地电平0稍高的参考电平;为U6B参考 电平温度漂移提供补偿

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 U6A作用: 为U6B提供比地电平0稍高的参考电平;为U6B参考 电平温度漂移提供补偿;

二、 U6B作用:CO ...

为什么要提供比低电平0稍高的参考点评而不直接使用低电平呢?

网友C:
虽然U6A的IN+接地,由于U6A失调电压的缘故,U6A有一个很小的电压输出。因为U6A、U6B运放都封装在同一个芯片内,两个运放失调电压的温漂规律类似,但U6A为同相跟随器,而U6B为反相放大器,一正一反相互抵消,整体上减小了温漂失调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提供比低电平0稍高的参考点评而不直接使用低电平呢?

就是为了U6B参考 电平温度漂移提供补偿;

网友B:
虽然U6A的IN+接地,由于U6A失调电压的缘故,U6A有一个很小的电压输出。因为U6A、U6B运放都封装在同一个芯片内,两个运放失调电压的温漂规律类似,但U6A为同相跟随器,而U6B为反相放大器,一正一反相互抵消,整体上减小了温漂失调电压。

学习了

网友D:
U5 U6组成一个高精度电压源,给J30供电,形成电流源,U6B是一个电荷放大器(跨阻放大器)。Q30起归0作用。

网友E:
个人理解:

Q30是为了校准零位,可以无视;
U6A纯粹就是虚地发生器;
传感器和R16构成电压源,由U6B进行差分放大。
所以,运放的供电只要电压稳定、纹波小就可以,根本不需要U5这样的精密基准,有点浪费。

不理解的地方:
传感器本身有电源的能力吗?

传感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

网友F:
1、你首先得明白电化学传感器的原理:
     当一氧化碳气体通过外壳上的气孔经透气膜扩散到工作电极表面上时,在工作电极的催化作用下,一氧化碳气体在工作电极上发生氧化。
     其化学反应式为: CO+H2O→CO2+2H++2e-
     在工作电极上发生氧化反应产生的H+离子和电子,通过电解液转移到与工作电极保持一定间隔的对电极上,与水中的氧发生还原反应。
     其化学反应式为:1/2O2+2H++2e-→H2O
     因此,传感器内部就发生了氧化-还原的可逆反应。其化学反应式为:2CO+2O2 →2CO2
     这个氧化-还原的可逆反应在工作电极与对电极之间始终发生着,并在电极间产生电位差。
2、传感器通过R16、R17、U6B将信号放大1000倍。
3、由于传感器上电后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稳定,所以通过Q30来控制。4、我前时间写了一篇**,其中有CO、NO传感器的原理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961580-1-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 U6A作用: 为U6B提供比地电平0稍高的参考电平;为U6B参考 电平温度漂移提供补偿;

二、 U6B作用:CO ...

请教一下,这个怎么温度漂移补偿的????

网友H:
看的一头雾水。跟着学习

网友I:
很高大上,感觉虚地主要还是防止干扰。毕竟传感器是采用物化里的电极构成原电池实现的。信号很微小。直接接地的话由于电源不稳,会把信号淹没掉。

网友J:
讲的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K:
以前做这个检测方案时也没有彻底弄明白Q30的作用,反正每测量一次就短路以下,所以我认为是为了消除上面的积累电荷,保证每次测量的精度,U6A就是为了产生基准点,这个电压可以给稍微高点都可以,并没有抵消温漂的能力,因为同一颗芯片内的各路OP Vos向哪个方面偏是随机的,没有规律

楼主:
Q30在电路不工作的时候导通使得传感器两端短路,防止传感器两个电极之间产生极化

网友L:
很多细节 值得学习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很高大上,感觉虚地主要还是防止干扰。毕竟传感器是采用物化里的电极构成原电池实现的。信号很微小。直接接 ...

中医

网友N(2016-11-07):
由于运算放大器的输出不可能输出到绝对地电平,所以U6A的目的是给出一个比零电平稍高的电平(轨到轨的输出最低是地电平+10mV),从而给到U6B的正输入端一个10mV左右的电平,使得U6B不会因为输入失调而影响低浓度气体检测时的线性输出。Q30的作用正如abu315所说,起到快速稳定的作用。因为在没有通电的时候,CO探头是开路的,其两端会由某些原因聚积电荷,又由于电路的放大倍数大,时间常数也就很大,就很难稳定,这时Q30导通就有助于快速稳定了。一家之言,随便一说

网友O: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运放这块一直不懂,只能慢慢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U6A的IN+接地,由于U6A失调电压的缘故,U6A有一个很小的电压输出。因为U6A、U6B运放都封装在同一个芯 ...

涨知识了!!!

网友P(2017-11-30):
CO传感器电路。好。

网友Q:
22楼关于三极管的说法是对的,不需要传感器工作时应让传感器两端短路,对廷长传感器寿命有帮助。

网友R:
引用 网友C:
一、 U6A作用: 为U6B提供比地电平0稍高的参考电平;为U6B参考 电平温度漂移提供补偿;

二、 U6B作用:CO ...

Q30是PMOS管,左边是漏极,右边是源极。P4.7为低电平时。Q30怎么导通呢(因为右边的源极是悬空的,电压未知)
另外。输出端的R19是分压作用吗?求指导,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R:
Q30是PMOS管,左边是漏极,右边是源极。P4.7为低电平时。Q30怎么导通呢(因为右边的源极是悬空的,电压未 ...

Q30 PMOS怎右边的源极并非是悬空,电压为正。来源前面运放。Q30的Vgs 就为负,Q30  PMOS管导通。参考下面仿真:

网友R:
引用 网友C:
Q30 PMOS怎右边的源极并非是悬空,电压为正。来源前面运放。Q30的Vgs 就为负,Q30  PMOS管导通。参考下面 ...

U6A 3引脚接的0.456V的电压哪里来的呢?失调电压?求指导啊,谢谢!

网友S(2018-01-02):
第一级是恒电位电路,第二及跨阻放大器。

网友T(2018-06-14):
呵呵,很熟悉,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做气体传感器的。给您发个图看看.
图不太清晰,如果需要,可以向我索取,因为这里不能上传,只能发链接。
上边部分为恒电位仪,保持电位恒定,下半部分为放大信号,同时增加了TH热敏电阻来进行温度补偿。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呵呵,很熟悉,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做气体传感器的。给您发个图看看.
图不太清晰,如果需要,可以向我索取,因 ...

可以发个清晰点的图看看吗?  谢谢!

网友T:
引用 网友U:
可以发个清晰点的图看看吗?  谢谢!

好的。我重新把图处理了一下发过来,大家可以看看。有什么疑问,可以沟通。

网友V:
引用 网友F:
1、你首先得明白电化学传感器的原理:
     当一氧化碳气体通过外壳上的气孔经透气膜扩散到工作电极表面上 ...

大神,想跟你讨论几个问题:
1、电化学传感器当电压源使用时,输出阻抗很高,所以我理解这个电路是把传感器当做电流源,U6B的作用是I-V转换,R17的值就是跨阻增益,R16的值对信号增益没啥影响。
2、ADI有一篇文档里提到R16的作用是降低噪声增益,R16越大噪声增益越低,但是R16越大传感器两端的偏置电压也越大,会对传感器的输出线性度有不利影响。第二点没啥问题,但是该怎么理解R16会影响噪声增益呢?R16与传感器的等效并联电阻相比基本可以忽略,所以真正会影响噪声增益的应该是传感器的等效并联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