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O口莫名其妙的和电源或者地短路

楼主(2015-08-26):
请大侠帮忙:我用的cpu是stm32f103vetb--100引脚的,一路给电机驱动器B的脉冲信号为PB11,方向信号为PB12,模块锁存使能信号free是PB13。故障现象该驱动器3个信号接好后,一上电驱动器上的指示灯告警,这个时候stm32的方向信号PB12断电后测试要么和gnd短路要么和vcc短路,焊下cpu后测量方向信号量也确实短路,换上新的cpu后,不接模块的free信号PB13,上电后正反转均无问题且指示灯正常,只要一接上free信号,方向信号马上短路了(和地或电源!),再次换上好芯片不管用哪个端口做方向信号,只要free信号接上,告警指示灯变红后此时再测新的这个方向信号又短路了!(已验证我的电机驱动器是好的),这个问题困扰一个周了,烧了5个stm32了,请用过的大侠给提个建议,备注一点:我的信号都是经过光耦隔离的,确定pcb板连线无故障。感谢了,在线等。。。

网友A:
感觉和你这个free信号有关啊,是个什么信号?
MCU这边是输出还是输入?
看起来似乎是连接到电机驱动模块上的,是不是模块这边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和你这个free信号有关啊,是个什么信号?
MCU这边是输出还是输入?
看起来似乎是连接到电机驱动模块上 ...

谢谢朋友的回复。free信号及其它两个都是输出,设置成GPIO_Mode_Out_PP;模块这边确定没有问题,今天又从库房里面领了两个好驱动器,也是出现烧IO管脚现象。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复。free信号及其它两个都是输出,设置成GPIO_Mode_Out_PP;模块这边确定没有问题,今天又从 ...

重新硬件上选定free和dir信号并将软件修改后,不接free还是正反ok,只要一接上,我的新IO口方向信号马上挂了,而free信号不和3.3/gnd短路!

网友B:
上电路图把,你这3个脚 外围器件应该有冲击

网友C:
最好是上电路图,不然根本没法分析

网友D:
没有图,半天理解不了啊。没有考虑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路图把,你这3个脚 外围器件应该有冲击

这是3个端口经光耦隔离图,光耦输出直接接了电机驱动器2034D.

网友E:
硬件问题吧。

网友F:
原理上看不出问题来,估计是硬件连接上低级的错误。

网友G:
看不出来为啥

网友H:
烧IO管脚现象,是电流大了吗,或是短路

网友B:
原理图 没有看出问题呀

网友I:
楼主找的是什么原因了吗

网友J: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烧IO口

网友K(2018-05-2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MCU IO对对地短路的问题,我是MCU输出PWM的IO直接接到了四线风扇的PWM管脚上,接上后一会MCU就发烫了,指示灯变暗,模块电流变大,IO对地短路了

网友L:
虽然你这个信号接了光耦但并不是完整的电气隔离,建议光耦两侧用隔离电源隔离掉,否则你那个220V的驱动器那边有电源波动或者冲击分分钟干掉你电路板的主电源导致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