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电容充放电

楼主(2015-08-26):
现有一个1KHz,低电平0V高电平5V的方波,经过一个R=5K,C=0.1uF的串联电路,求输出波形。
我理解的是 第0.5T,电容充电时间是一个RC,输出电压Vo=63%*5V=3.15V,
在0.5T~1T时间内,电容放电 Vo=63%*3.15V=1.98V;
那么在1T~1.5T的时间内,电容又充电,输出电压Vo=(5-1.98)*63%+1.98V=3.96V,
我是不是理解错了,那应该咋样理解啊?
脑子笨,转不过来了!!!

网友A:
你的理解没有错。
输出波形成为正负对称的波形,需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通常说是“达到了稳态”。
而第一个第二个……脉冲来到时,远不能说是达到了稳态。没有达到稳态这段时间,通常叫“过渡过程”。
如果你能够仿真,立即可以看出波形由不对称逐渐向对称变化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没有错。
输出波形成为正负对称的波形,需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通常说是“达到了稳态”。
而第一个 ...

如何是这样理解,那我们如何确定电容在稳态以后输出的波形的上 ,下界限呢? 比如说我这个电路,我们能初略的知道大概的上下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是这样理解,那我们如何确定电容在稳态以后输出的波形的上 ,下界限呢? 比如说我这个电路,我们能初 ...

方波含有大量高次谐波(理论上是无穷多次),这一定务必搞清楚。
方波经时间常数与方波周期相同的RC电路后,不再是方波,因电容对各次谐波的容抗不同。
原问题,你没有说清楚电路,是R上面的波形呢?还是C上面的波形?
假定要求R上面的波形。该波形是对称的,正向前沿陡峭上升,到最高点后倾斜下降(对应输入脉冲的平顶),负向前沿(即正向后沿)陡峭下降,到最低点后倾斜上升(对应输入脉冲的平底),最高点恰为2.5V,最低点恰为-2.5V。

网友B:
矩形波2KHz,如果占空比50%,宽度0.25ms;
时间常数RC=0.5ms。
所以对电容的充电仅半个RC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形波2KHz,如果占空比50%,宽度0.25ms;
时间常数RC=0.5ms。
所以对电容的充电仅半个RC时间。 ...

改为1KHZ了 1s/1KHz=1ms,RC=0.5刚好

网友B(点评):
对,改为1KHz,时间刚好。电路应该是积分接法,电阻与电容接点输出。说"串联"就不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形波2KHz,如果占空比50%,宽度0.25ms;
时间常数RC=0.5ms。
所以对电容的充电仅半个RC时间。 ...

谢谢!!! 好像是我的仿真频率设错了,导致我仿真的和我计算的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含有大量高次谐波(理论上是无穷多次),这一定务必搞清楚。
方波经时间常数与方波周期相同的RC电路后 ...

谢谢!!  我把频率弄错了,所以仿真和计算有误差。

我假设已经到达平衡  设平衡时候低电平是X,那么0.5(n-1)T~0.5nT时间内,电容充电:Vo=(5-x)*63%,在0.5nT~0.5(n+1)T的时间内电容放电,那么剩余的电量就是 X=Vo*37%=(5-x)*63%*37%

解得 X=1.35V,上限是 3.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