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2596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26):
这种电路,找个规格书看看,按照规格书做就可以了

网友B:
自己下个lm2596的datasheet,按上面的做就可以了

网友C:
48V输入
2596 是不行的

网友D:
  正规的LM2596耐压低于40V。市场上能买到的HV后缀的是湾湾的山寨货,采购中容易碰到麻烦。不如使用国产芯片。
  如果5V输出电流不大,选XL7005,输入10~60V可以得到5V0.4A的输出,元件成本不高于¥1.50,占板面积可以做到 15mm x 10mm。

网友E:
对,上面的都反话说完了我就当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