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MCU为MKL16Z128

楼主(2015-08-26):
AC, AI, ce, LED, MCU
MCU为MKL16Z128,编译出错提示如下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4204 bytes (max align 0x4) in <[0x1ffff0c0-0x1fffffff], [0x20000000-   0x20003000]>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3f41).
            [0x1ffff0c0-0x1fffffff]:  0xf40
            [0x20000000-0x20003000]: 0x3001

网友A:
从错误提示来看,好像是你的工程过大,MCU的RAM不够用,建议你选择一个RAM大一点的MCU后,再编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错误提示来看,好像是你的工程过大,MCU的RAM不够用,建议你选择一个RAM大一点的MCU后,再编译看看
...

这个芯片DataSheet是128KBFlash,16KB RAM.
"B"是byte还是bit?

网友B(2017-05-09):
MKL16Z128我公司优势现货  联系电话13717076781   QQ65729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