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火线取电方面的指导?

楼主(2015-08-26):
单火线取电方面谁有资料或电路图么?或者做下指导,谢谢大家。

网友A:
最好不用这样的方法,不安全,尤其是修理的时候。用个变压器吧。

网友B:
这个有危险,尽量不要这么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危险,尽量不要这么搞

低成本的东西,只能这样

网友C:
网上有很多单火线取电的资料,楼主可以参考参考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7xeD1oY3Lr8SXrTVc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