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3.0HUB挂多个USB2.0设备同时操作,USB3.0一侧的速度可以是多个USB2.0的总和吗?

楼主(2015-08-26):
各位大虾,请教
比如:
PC----USB3.0端口
接一个8口的USB3.0 Hub
但8个下行端口都挂USB2.0的U盘
那么当同时读取那8个USB2.0的U盘时,PC侧能测到的速度,是否远远超过USB2.0? 还是说会限制在USB2.0速度上?

网友A:
会被限制在USB 2.0的速度。
不过有一款产品集成了SuperTT技术的USB 3.0Hub可以实现你想要的效果。
EverPro的U3H01AR

楼主:
多谢Hevry. 市面上可以买到使用EverPro的U3H01AR做的USB3.0 Hub吗?

网友A:
可以,U3H01AR不是一颗芯片,它就是一个USB 3.0 Hub,你可以联系EverPro的销售,027-68789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