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RS485通信电路的改良与设计

楼主(2015-08-26):
一:概述
485通讯具有传输距离长(可达1000米左右),平衡传输,且只需要一个5V电源供电等优点,应用广泛,但是,当在干扰特别强的时候,一般的485会受到干扰,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用一个特殊的光耦隔离485电路。
二:分析
这套电路我们发现它具有两套电源系统。做光耦隔离,信号要隔离,电源同时也要隔离。
信号隔离:RXD和TXD都是是通过6N137(高速光耦)这个芯片进行隔离(我们如果要对信号进行隔离,必须利用高速光耦芯片)。我们发现TXDRXD两端的接**好相反。6N1373引脚接了一个限流电阻接485RXD,有数据之后RXD就被拉低,光耦导通,VO被拉低(原来是高,因为有上拉电阻),CPU就会读到数据。同理下面的6N137也是这样工作。
电源隔离:CPU5V4855V6N137芯片一分为二,CPU为左边供电,485为右边供电,实现了电源隔离。
这是485的左边,我们看看右边电路。
R7R9分别为上/下拉电阻,R8是一个匹配电阻。D1D2D3D4D5的二极管群主要的作用就是浪涌保护,如果线路比较长(例如1kM),下雨天如果产生雷击,可以保护485不被雷击。
一般我们做东西的时候,光耦隔离部分因为我们需要设计两套电源系统,比较麻烦,如果不是干扰太大我们就不必加了。但是右边的保护电路推荐大家最好加上。
三:结语
485应用还是很广泛的,目前工业PLC上很多都是485通讯,对于485的保护和抗干扰设计也是比较关键的。

网友A:
485通讯具有传输距离长(可达1000米左右),平衡传输,且只需要一个5V电源供电等优点,应用广泛,楼主采用光电耦合解决了干扰大的问题

网友B:
采用光电耦合信号隔离的方式减少干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