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小小的与门电路

楼主(2015-08-26):
说数电中的与门大伙都很有了解,也很好用。

百度百科:
与门(英语:AND gate)又称“与电路”、逻辑“积”、逻辑“与”电路。是执行“与”运算的基本逻辑门电路。有多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当所有的输入同时为高电平(逻辑1)时,输出才为高电平,否则输出为低电平(逻辑0)。

基本功能:
与门是实现逻辑“乘”运算的电路,有两个以上输入端,一个输出端(一般电路都只有一个输出端,ECL电路则有二个输出端)。只有当所有输入端都是高电平(逻辑“1”)时,该电路输出才是高电平(逻辑“1”),否则输出为低电平(逻辑“0”)。 其二输入与门的数学逻辑表达式:Y = AB。

逻辑符号: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忍不住说,这不都是基础的知识,我也是希望铺垫一下,下面才是我想和大伙分享的。

这里是一个用与门的实例,老工程师希望用它达到两个效果,A逻辑的控制,B电平的转换

但在实际使用中,常温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做高低温测试(-40℃~+70℃时),会发现控制电平输出为2点几V,逻辑不对了。

问题的原因呢,如下图所示,因为与门输出的高低门限是有限制的,而3.3V在某些温度区间或者IC个体的差异,导致逻辑输出的震荡,
所以看似很小的问题,却有可能引发很严重的后果。

总结,如果常规使用要求不高,这种用法没有问题,但是在在使用环境恶劣的情况,一定要用专用的电平转换IC,切莫以小事大。

网友A:
我发现了越是简单的电路妙处也越多

网友B:
与门是实现逻辑“乘”运算的电路,有两个以上输入端,一个输出端(一般电路都只有一个输出端,ECL电路则有二个输出端)。大部分的电路都是与门构成的

网友C:
与门(英语:AND gate)又称“与电路”、逻辑“积”、逻辑“与”电路。是电路中最基础的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