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两款老电子元器件···

楼主(2015-08-26):
现在要还原一块板(单道放大)的电路并仿真,其中有两个**器件不知道具体的功能和管脚定义,并且也没有相应的仿真模型,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最好能给出这两个元器件的数据手册和能相互替换的新的元器件的型号,仿真用的是NI Multisim 14,谢谢!
一、总共8管脚,一个管脚悬空。顶帽侧面写的是 J631,如下图:

二、总共有12管脚,一个管脚悬空。顶帽上写的是8FC6,如下图:

麻烦大家知道的说一下这两个是啥,如果可以的话提供一下数据手册或者能替代的元器件,谢谢!

网友A:
前个可能是一对管子,后个可能是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个可能是一对管子,后个可能是运放

前面的是干啥用的呢?有人说可能是电压比较器····后面的能拿现在的普通运放替代么?supply voltage ±12V的,输入是IN+和IN-,谢谢

网友A:
你最好测绘一个电路,器件功能就清楚了,然后再制定一个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