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通信只能从GATT层通信吗

楼主(2015-08-26):
各位大神,小弟对蓝牙认识不足,想问问ble通信是否只能从GATT和GAP 以及上层协议 进行通信?直接从LL层通信(交换我的数据)可以吗?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A:
据提供封装服务。
SM:定义了建立连接和KEY的方法。
GAP:直接与profile和app进行接触,解决设备的发现和连接相关的服务,此外GAP也会初始化安全相关的特色。
ATT协议允许一个设备去显示一些数据,对于其他设备称之为“Attribute属性”,在ATT中,那些显示这些属性的设备被称为server,同等的另一个设备称为client。LL层的状态master和slave和ATT层的这两个状态无关。
GATT层:是一个服务框架定义了对ATT应用的子程序。GATT指定了profile的结构。在BLE中,由profile或者是服务所使用的所有类型的数据都称为characteristic。发生于两个设备间通过BLE连接进行交换的数据都需经过GATT子程序处理。因此,app和profile会直接使用GATT。

总之要开发app,真正接触的是GAP和GATT,GAP用来建立连接,GATT用来数据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