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q6q 刷入android5.0后,串口终端无法输入

楼主(2015-08-26):
如题,安卓4.4.2 和4.4.3emmc启动的时候,都可以输入,但是5.0无法在串口输入
需要在uboot添加什么参数么

网友A:
是不是升级到5.0后变了呢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在系统起来以后的吗?u-boot参数中你有做什么设置吗?

网友C:
不知道升级到5.0之后有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网友D:
关注一下......后续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升级到5.0之后有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新的BSP 的特点,你可以看一下文档:

楼主:
已解决
uboot里吧selinux关掉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uboot里吧selinux关掉即可

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