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使用C2000系列DSP配置TLV320AIC10问题

楼主(2015-08-26):
根据TLV320AIC10数据手册,采样频率Fs = Sampling (conversion) frequency = MCLK/(256 × N), N = 1, 2..., 32。N由控制寄存器2设置。但在实际使用中遇到问题:使用2.048MHz的输入时钟,配置控制寄存器2的N值为4,得到的实际采样频率Fs为8000Hz,这与公式计算值不符。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是ti 的数据手册错了么,还是有所变更?谢谢!

网友A:
没用过此款啊  不了解
别的外设模块应该有分频的

网友B(2015-09-30):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