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设置为推挽输出,电压只有2点几V

楼主:
STM32的IO为什么我设置成推挽输出,用电压表测到的电压只有将近2V?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GPIOB->CRL&=0XFFFFFFF0;
GPIOB->CRL|=0X00000003;//PB0 推挽输出
GPIOB->ODR|=1<<0;      //PB0 输出高

网友A(2015-08-26):
不可能吧,你是不是外部还有其他的电路呢

网友B:
先输出值,再配置模式看看。

网友C:
推挽输出应该是固定的电平,如果是2.8v左右的话,正常

网友D:
不是说,推挽可以达到VCC么,我试试去,一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肯定可以输出高电平的,一直可以点亮LED灯。

网友E:
只要在高电平的范围内,就可以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F:
纠结这个问题没有意义,MCU识别的是高低电平,只要在范围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你是不是外部还有其他的电路呢

外部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输出值,再配置模式看看。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输出应该是固定的电平,如果是2.8v左右的话,正常

或许是我多想了,这样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推挽可以达到VCC么,我试试去,一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肯定可以输出高电平的,一直可以点亮LED ...

为什么输出的不是VCC呢,差那么0.2V 的话正常

来看看,学习了

大家一起讨论总能出结果

网友A(2015-09-26):
引用 楼主:
外部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现在看来的话,只要是符合高电平,就是正常的。IO电压不一样,估计和板子布局也有关的。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C:
推挽输出应该是固定的电平,如果是2.8v左右的话,正常

确实是在高电平的范围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