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505 USB 键盘

楼主(2015-08-26):
官网上的BSP,USB例程太少了,写了一个USB KEYBOARD上传.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用我们常规的那种电脑键盘吗?我还不知道电脑键盘的协议呢。

网友B: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 module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这个做的初始化方案比那个ST的单片机好多了
}

网友C:
请楼主详细说明下用什么芯片,可以做成USB标准电脑键盘, 当然成本低更好!

网友D:
可以运行,只是只有一个输入端点,楼主能否加一个输出端点,能双向传输就好了

网友E(2015-10-29):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UC505】:http://jq.qq.com/?_wv=1027&k=dhxo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