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一个开关电源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5-08-26):
好吧,其实我不想做标题党,但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也无奈。进入主题吧。
实验条件如下:
一个开关电源接市电220V.
一个同样接市电的示波器,测量输出波形。
一个万用表,黑表笔悬空,或接开关电源指示N级,红表笔接触L级的瞬间,输出会有一个很大的电压抖动。
持续时间为几时纳秒左右。电压幅度已经有几幅。
无论空载还是后级再接一级整流桥,再或者DC-DC稳压。都无法避免、虽然这个时间的抖动不会导致元件失效,但是会导致单片机重启。然后74芯片的寄存器也复位了。

所以求大神分析原因,或给个解决的建议。万分感谢。

现象照片如下:

所用开关电源

所用开关电源

波形

波形

网友A:
再上个面积大点的照片

网友B:
加个电容。

网友C:
我是看到标题,点进来的:lol

网友D:
我以为发生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发生了什么

是我不好,怪我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上个面积大点的照片

其实我也想的。结果他居然限制了图片大小。。。。。我只能截图了。然后我还是问一下,你有疑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看到标题,点进来的

好吧,我只是想找人帮忙。前一个帖都没人理我。。。。。。SO,我就利用了互联网最给力的一招。

网友E:
在隔壁论坛你就被封号了

网友F:
示波器用隔离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G:
楼主描述得很不清楚。画个图,理清市电、AC/DC开关电源、示波器、万用表的连接关系。再说。

网友H:
好吧,求助的帖子。

网友H:
很吸引眼球呢。

网友I:
看着标题进来看热闹的。

网友J:
楼主是不是先表明一下,你万用表用在什么档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隔壁论坛你就被封号了

隔壁是什么论坛。

网友C: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楼主还是上电路图吧。这样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不是先表明一下,你万用表用在什么档位了呢。

交流挡。其实无论什么挡都行,因为只用红表笔就可以了,即使不开万用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用隔离电源供电试试.

木有隔离电源呢。其实最初是因为量市电的时候单片机会重启,然后不知什么原因,所以才用示波器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描述得很不清楚。画个图,理清市电、AC/DC开关电源、示波器、万用表的连接关系。再说。 ...

这。。。其实不复杂。就是用示波器测开关电源低压输出的波形。红表笔接触开关电源的L端口高压就行了

网友K:
方便就接磁环试一下???

网友L:
电源如果出了问题,下面挂的所有设备都有烧毁的危险。

网友M:
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了呢。

网友N: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O:
这个题目真吸引人

楼主:
好吧,目测大家都没什么好说的了。结贴吧。

网友P: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找到根本方法。

网友J:
您好,正常来说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万用表正常,您可以拿其他电源模块确认下,是否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Q:
加个矫正电容

网友R:
这么给力的题目。

网友R:
我是奔着题目进来看的。

网友S(2015-10-07):
你的示波器电源不要有接地那条线.

网友T:
楼主文采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