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CD4046 VCO电压受温度影响较大

楼主(2015-08-26):
如图所示,可以通过调节R20使TP1点为2.5V,那么此刻锁相环锁相,但当周围温度会发生变化时,电压也发生变化,呈现温度越高电压变低。而电阻的温漂较小,可以忽略。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网友A:
自由振荡频率。

温度升高时,自由振荡频率升高,PLL为了保持锁定状态,压控电压就必须降低,以维持原来的频率。

可以验证:断开环路滤波器,压控输入端施加固定电压,升高温度,看看输出频率是否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由振荡频率。

温度升高时,自由振荡频率升高,PLL为了保持锁定状态,压控电压就必须降低,以维持原来的 ...

谢谢你的回复,我试下,另外有什么办法消除温度的影响。

网友B:
只要保证VCO在温度范围内的震荡频率不跑出锁相频率,PLL就能正常工作的
所以有漂移没有关系,只要不飘出范围

网友C:
温漂主要是由C10、C18,特别是C18电容引起的。更换温漂小、、损耗小、ESR小的高品质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试下,另外有什么办法消除温度的影响。

CD4046 或同类型的振荡器,最要命的就是频率稳定度不好,主要因素我觉得是两个,电源质量、温度。

这类振荡器只能用于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我曾经用于广播发射机的激励器,由于需要非常好的短期频率稳定度(相位噪声、抖动)用了非常宽的环路带宽才勉强达到要求。最后还是用的电容三点式振荡器。

至于温度的影响,我觉得不仅仅是外部电容的温度特性。温度对内部电流源的影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