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没有用到的地址总线 能当普通IO口用吗

楼主(2015-08-26):
碰到一个问题,系统需要扩展一个串口,用的是550,需要利用XINF扩展,地址总线只需要用到XA0~XA3,然后我想问一下,没有用到的地址总线 能当普通IO口用吗?

网友A:
看了一下   除了ADC   其他的好像都有GPIO的复用功能
但是你如果配置了XINTF   也就意味着你用了特殊功能
我觉得其中的部分引脚    不能用于GPIO了吧

网友B(2015-09-30):
除了ADC   其他的好像都有GPIO的复用功能

网友C:
默认的就是啊,你不信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