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能用光耦来控制220V电压的开关吗?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5-08-26):
我想用光耦来控制220V电压的开关,这样能行吗?还是用继电器保险一点?哪个成本高一点呢?

网友A:
还是用继电器吧。

控制220V电压,至少要两个光耦,一正向、一反向;耐压还要足够高;通过电流也不大。

乱给分 220是交流电,但没有人规定控制光藕也要用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继电器吧。

控制220V电压,至少要两个光耦,一正向、一反向;耐压还要足够高;通过电流也不大。 ...

继电器就是体积比较大啊,继电器的控制脚前面要加一个光耦进行隔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就是体积比较大啊,继电器的控制脚前面要加一个光耦进行隔离吧? ...

一般可以不用。看你的电磁兼容要求,特别是继电器与控制器之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不用。看你的电磁兼容要求,特别是继电器与控制器之间的距离。 ...

有没有什么办法当电流达到一定值的时候我可以通过软件去断开继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不用。看你的电磁兼容要求,特别是继电器与控制器之间的距离。 ...

就是说我怎么去判断电流超标了,也就是出现短路现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怎么去判断电流超标了,也就是出现短路现象了。

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当电流达到一定值的时候我可以通过软件去断开继电器呢? ...

加电流检测呀

楼主:
求指教,这个我不是很懂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教,这个我不是很懂哦

电流通路串联一个小电阻,把电流转换为电压,通过电压比较器转化为高、低电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通路串联一个小电阻,把电流转换为电压,通过电压比较器转化为高、低电平信号。 ...

能QQ聊下吗?1510519440.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QQ聊下吗?1510519440.谢谢啊

我的QQ   2924340667   晚上聊,先出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QQ   2924340667   晚上聊,先出去一下。

好哦。

网友B:
用晶闸管是不好点?

网友C:
可以用光耦,不过要特殊的光耦。控制可控硅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怎么去判断电流超标了,也就是出现短路现象了。

对电流进行采样

网友E:
16楼的电路我常用,要注意MOC3061好像是过0触发型的,电磁干扰小

网友F(2015-11-03):
A1 A2是什么元件? 电阻都什么型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1 A2是什么元件? 电阻都什么型号啊

这里A1、A2是指双向可控硅的第一阳极和第二阳极。电路参数根据要求自己确定。

网友H:
RE: 控制220V电压,至少要两个光耦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继电器吧。

控制220V电压,至少要两个光耦,一正向、一反向;耐压还要足够高;通过电流也不大。 ...

你好,我看到你这个帖子。我现在准备用光耦调制直流300V电压的占空比,想请教一下能够实现吗,改用什么类型的光耦,怎么连接~

网友I(2016-01-05):
建议:固态继电器

网友J:
当然可以,还有固态继电器可选。

网友K:
这么高电压的光耦,价格高,电流也做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