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5-08-26):
现在用MSP430F5438A芯片,使用编程器是FLASHPRO430 当下载程序时跳出提示如图。好像是我下载程序的位置不对。难道还要在下载软件里设置地址,可是看了软件界面么有设置地址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提提建议!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好复杂的软件

网友B:
那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支持这个mcu吗?

网友B:
很多第三方下载软件,对msp430fr系列和比较新的msp430支持有问题

楼主:
我知道问题了,是我程序里定义的code变量能放在FLASH的a 段。把他删了就好了

楼主:
const unchar CDMA_AT[] @ 0x1980={"AT"}
这样我把CDMA_AT的数组存放在FLASH的0x1980地址。而0x1980地址是A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const unchar CDMA_AT[] @ 0x1980={"AT"}
这样我把CDMA_AT的数组存放在FLASH的0x1980地址。而0x1980地址是 ...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