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协议的基本概念

楼主:
CAN 协议如表 所示涵盖了 ISO 规定的 OSI*1 基本参照模型中的传输层、数据链路层及物理层。
CAN 协议中关于 ISO/OSI 基本参照模型中的传输层、数据链路层及物理层,具体有哪些定义如图所示。

楼主(2015-08-26):
ISO/OSI 基本参照模型

楼主:
ISO/OSI 基本参照模型和 CAN 协议

网友A:
数据链路层分为 MAC 子层和 LLC 子层, MAC 子层是 CAN 协议的核心部分。数据链路层的功能是将物理层收到的信号组织成有意义的消息,并提供传送错误控制等传输控制的流程。具体地说,就是消息的帧化、仲裁、应答、错误的检测或报告。数据链路层的功能通常在 CAN 控制器的硬件中执行。
在物理层定义了信号实际的发送方式、位时序、位的编码方式及同步的步骤。但具体地说,信号电平、通信速度、采样点、驱动器和总线的电气特性、连接器的形态等均未定义*1。这些必须由用户根据系统需求自行确定。

网友B:
总线拓扑
CAN 收发器根据两根总线( CAN_High 和 CAN_Low)的电位差来判断总线电平。
总线电平分为显性电平和隐性电平两种。 总线必须处于两种电平之一。 总线上执行逻辑上的线“与”时,
显性电平为“0”,隐性电平为“1”。物理层的特征如图 9 所示。

网友B:
ISO11898、 ISO11519-2 的物理层特征

网友C:
学习了,不错,讲的很细

网友D:
很黄很暴力,很细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