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协议及标准规格

楼主(2015-08-26):
CAN 协议经 ISO 标准化后有 ISO11898 标准和 ISO11519-2 标准两种。 ISO11898 和 ISO11519-2 标准对于数据链路层的定义相同,但物理层不同。

楼主:
(1) 关于 ISO11898
ISO11898 是通信速度为 125kbps-1Mbps 的 CAN 高速通信标准。
目前, ISO11898 追加新规约后,成为 ISO11898-1 新标准。
(2) 关于 ISO11519
ISO11519 是通信速度为 125kbps 以下的 CAN 低速通信标准。
ISO11519-2 是 ISO11519-1 追加新规约后的版本。
图 6 表示 CAN 协议和 ISO11898 及 ISO11519-2 标准的范围。

网友A:
ISO 标准化的 CAN 协议

网友A:
ISO11898 和 ISO11519-2 的不同点
物理层的不同点
如图 6 所示, ISO11898 和 ISO11519-2 在 CAN 协议中物理层的标准有所不同。 CAN 协议的物理层如图 7 所
示,定义了三个子层, ISO11898 和 ISO11519-2 在物理层中的 PMA 层和 MDI 层有所不同。

网友B:
ISO11898 和 11519-2 物理层的主要不同点

网友B:
通信速度和最大总线长度
曾经做过一个试验,用10K的速度,传输了4公里,没有问题,确实不错

网友B:
用的民缆是1.0的上好屏蔽但不双绞的铜线

网友C:
ISO11898、 ISO11519-2 的物理层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