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总线模块 --USB模块工作条件

楼主(2015-08-26):
USB模块工作在某个频率和电压范围。为了正确的操作USB模块,用户必须确认操作条件在允许的范围内。

楼主:
USB模块需要三个不同的时钟:
系统时钟
      用于控制仲裁器、存储器和寄存器块;最小的系统时钟频率为33MHz。
USB时钟
      用于控制SIE和OsClock,用于全速操作的USB时钟48MHz(0.25%的误差)。
ILO时钟
       用于检测一个USB复位,工作频率为100kHz。到USB的时钟称为clk_usb,这个时钟来自IMOCLK,IMOCLK*2,PLL或者DSI时钟。USB的OsClock模块用来确定USB包的频率。

网友A:
工作电压
USB模块能工作在两种电压范围下:
标准电压范围4.35V-5.25V。
低电压范围3.15V-3.45V。
        USB使用普通的3.3V工作电压。该模块使用数字电压Vccd。支持内部的管理器用于电压的管理。在标准电压范围内,电压通过内部的管理器调整到3.3V。USB_USB_CR1寄存器的reg_enable将用于控制电源管理器的使用。

网友A:
收发器
USB模块包括收发器。主机和USB之间使用的是差分信号。接收器接收差分信号,然后转换为单端信号。给到USB模块的单端信号电压范围为1.55V-1.95V。发送器将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并且传送给主机。差分    信号给到“上游设备”,电压范围0V-3.3V。
      收发器也支持PS/2信号,能在0V-5V范围内接收/发送PS/2信号。收发器有上拉电阻支持PS/2信号。除了PS/2信号外,收发器还支持CMOS信号。使用USB_USBIO_CR1和USB_USBIO_CR2寄存器来选择PS/2和CMOS模式。

网友B:
工作条件就是:
1、上电
2、有晶振
3、寄存器配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作条件就是:
1、上电
2、有晶振

说的好,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