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输入捕获

楼主(2015-08-26):
利用输入捕获测量输入的脉冲频率  该频率是用定时器频率/两次上升沿的捕获数值之差吗  例如定时器频率是四兆,捕获数值之差是20,是用这两个数值相除吗?

楼主:
小弟菜鸟  衷心的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测低频用CCP捕捉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之差,楼主说的就可以的,自己动手试试好了

楼主:
假如说单片机频率是4m  数值之差是20 就是用4000000/20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说单片机频率是4m  数值之差是20 就是用4000000/20吗  谢谢

看你选择定时器的预分频系数、选择的时钟也是有关系的,多看看手册,里面描述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选择定时器的预分频系数、选择的时钟也是有关系的,多看看手册,里面描述的很清楚 ...

谢谢你的回答  你知道如何使用mplab x ide 实时的查看变量的变化吗?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你知道如何使用mplab x ide 实时的查看变量的变化吗?怎么设置?谢谢 ...

MPLAB V8是不支持的,MPLAB X开始支持了吗?

楼主:
我不太清楚啊  new watch 下面有一个new run time watch 选项  但是点不动  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下